启动virtuoso时出现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GLU.so.1

楼主(2018-04-04):
小弟目前在安装Cadence的IC617以及MMSIM151部分。承蒙论坛各位前辈的分享,前面的步骤还算顺利,可是启动virtuoso时却出现了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GLU.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的问题。经过查询,我觉得应该属于32位库与64位系统之间的冲突,但是尝试了几种方法都不太好解决,所以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我的系统是CentOS 7)

网友:
虽不能帮你解决,但是顶一下楼主!

网友:
libglu1-mesa libglu1-mesa-dev这两个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
64位的libGLU
https://pkgs.org/download/libGLU.so.1()(64b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佬帮忙,前几天在忙别的事情,没有及时答谢,真是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先采用的是楼下的方法,直接就解决了,所以没能尝试您的方法,不过还是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2018-05-26):
你好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自己装的时候也是出现这个问题让,然后看百度尝试,不知道试到哪步解决了,现在想确认下

网友C(2018-10-09):
请问最后是如何解决的?为什么我装上lib文件也不行呢

网友:
请问最终是怎么解决的?下载了那两个库如何使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在终端输入:yum install mesa-libGLU-devel.x86_64

网友(2019-01-31):
回复 网友D:
这个也困绕我好几天,按你的方法,一下就起来了,特来致谢。感谢!

网友(2019-08-08):
引用 网友C:
请问最后是如何解决的?为什么我装上lib文件也不行呢

请问你最后解决了么 我也是和你相同的问题 安装了lib还是不行

网友(2020-09-07):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这个方法非常管用!

网友(2021-12-05):
thanks. but i start virtuos,then shows: dlopen failed to open 'libdl.so' !

then ,what  to 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