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nerate实例化模块时如何传递不同参数?

楼主(2018-04-04):
这个问题想了些办法,但是行不通,不知有没有人有相应办法能解决。多谢!
问题:假如Module A要实例化 10个或者更多,但需要传递不同的参数,如何实现。

由于需要大量重复实例化,所以需要用到generate,手动设置参数工作量太大。

目前我的结构是这样的

generate
for(i=0; i<10; i= i+1) begin:test_
   if (i < 3) begin
      //设置A组parameter
   end
   else if (i >7) begin
      //设置B组parameter
   end
   else begin
      //设置C组parameter
   end

   A #(参数接口)
   inst_(模块接口);
end
endgenerate

请问要怎样定义或者方法才能将参数变量传递进instance中?

楼主:
在 StackOverflow上找到了答案,原来还可以定义参数数组,这样就可以根据genvar变量来选择不同参数了。
还是google搜索能更好地找到答案。

localparam [3:0] PARA_ARRAY [9:0] = {...};
generate
for(i=0; i<10; i= i+1) begin:test_
   A #(PARA_ARRAY [i])
   inst_(模块接口);
end
endgenerate

网友A(2019-06-14):
引用 楼主:
在 StackOverflow上找到了答案,原来还可以定义参数数组,这样就可以根据genvar变量来选择不同参数了。
还 ...

这种会报错的

楼主(2020-01-07):
引用 网友A:
这种会报错的

是的,数组确实会报错,展开就行了。

网友:
Thank you for useful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