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DC的参考电压如何设计?

楼主(2018-04-04):
如题,想问问论坛大神如何设计ADC参考电压的。比如10位ADC,那么需要0.1%的精度,并且其噪声也要<1LSB(如果VREF=1V,1LSB=1mV).
如果是12位的ADC,那么需要0.025%的精度,噪声<1LSB=250uV.
请问如何在温度范围-40~125实现这么高的精度和噪声性能?我看很多产品的VREF的Spec大多是+-1%~0.5%。

网友:
单靠电路当然做不到,
只有外行看到16bit resolution才认为可以做到1/65536的绝对精度;
如果实在要做的话:
便宜点的做法是ATE做全温域校准,其中舍得花钱的话全温域扫点LUT,数字域补偿,再省一点5点三点然后做二阶拟合然后数字域补偿;
最贵的做法就是ADC环境温控,保证工作温度恒定

网友:
VREF外部给,芯片内部Buffer+电容滤波

网友:
ADC是一个相对器件而不是绝对器件,所以其实VREF的绝对值不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您说的数字阈补偿的内容有相关文档可以推荐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请教下如何把ADC看成相对器件?我需要绝对精度呢?

网友:
MAX6071是给高精度ADC和DAC用的基准源,初始精度可以到0.04%。但是按照楼主说的要都控制到1LSB内,位数高的时候只能通过温度补偿来修正了。

网友:
参考电压需要reference buffer来提供精度比较好的参考电压,根据你设计的adc的带宽来选取宽带buffer还是窄带buffer,窄带buffer可以更有利于实现低功耗的设计.ADC中有80%的设计集中在buffer上,因此reference buffer设计非常关键

网友:
回复 楼主:

    ADC的参考电压值和vref的噪声本身没有关系,假设Vref本身不引入噪声,Vref任意取值也不会影响ADC的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指导~~我希望的是外部不出PIN的BUFFER,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