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tas环在FPGA上的实现,如何控制DDS?

楼主(2018-04-04):
小弟初学,想做一个最原始的costas环路的FPGA模型,开始抄别人的模型,二阶环路参数一模一样(LF滤波器verilog代码都一样),我用matlab产生的激励信号也是按照别人实例上来做的,大概就是上位机做一个fc的点频,然后用数字costas环去仿真锁定,仿真了8k个点,可惜没成功过,就是感觉环路滤波器无法输出正确结果,按照理论模型,2路DDC后的I、Q信号进入乘法器进行相位鉴定,输出相位差(这里输出的是2倍I、Q信号的正弦信号,也能想通,毕竟乘法器混频会产生2倍频信号嘛),但是二阶环路器输出的信号和输入信号(鉴相乘法器输出)居然一模一样,同样是一个2倍I、Q的点频正弦信号,这个信号直接拉到DDS的相位控制字上,肯定也就导致无法锁定了。。。整个环路全是1个时钟控制(和采样率一样)小弟上面的描述,高手能发现什么问题么? 求教!!

网友:
抄别的代码不靠谱吧?他的代码有没有问题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