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expression evaluation failed

楼主(2018-04-04):
我仿真振荡器的瞬态仿真波形,即电压-时间关系,然后利用cadence自带的calculator计算带宽,为什么会报以下错误?expression evaluation failed: Expression evaluates to nil
expression evaluation failed: bandwidth(v("/net7" ?result "tran") 3 "low" )

有人知道原因吗。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瞬态仿真的波形去求频率域-3dB的带宽?你们模电老师要伸手打你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要交流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习主席说,要不忘初心。你到底要做什么,想好了吗?振荡器震荡信号?-3dB带宽?

网友:
振荡器震荡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振荡器,求他的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想求振荡器的带宽

网友:
回复 楼主:

解释一下什么叫振荡器的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最高增益下降3dB对应的频率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这样,你的横轴需要是频率作为坐标横轴啊,但是简单的瞬态的仿真怎么会包含一个频率点以上的响应信息呢?是不是你在说的是一个压控振荡器,而瞬态仿真的时候自变量是你的压控电压值,而不是时间?

是不是要考虑一下pss/pac仿真再说?瞬态仿真应该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特给老师丢脸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们老师看得多了吧,看电路 ...,看众生 ...,看自己 ...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谢谢你,我试一下这两个仿真

网友(2019-09-17):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们老师看得多了吧,看电路 ...,看众生 ...,看自己 ...

被大佬这句好逗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