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使用ncverilog编译UVM库

楼主(2018-04-05):
请教各位大侠,我在使用ncverilog(ncsim)搭建UVM验证环境,但是总是报错,整个环境原本是可以跑起来的,我只是增加了uvm库,然后就报错了,报错内容如下:

我曾尝试使用调整filelist的方法把文件编译的顺序调整,但是依然无济于事,我已经把上图中uvm_queue的定义文件写在了报错文件的上面,如下图是我的filelist,第27行已经定义了uvm_queue,第33行是报错文件:

我现在使用下面方法把整个filelist吃进makefile:

我已经想尽了所有方法,+incdir也使用了,依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请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编译方法,我想快点使用UVM环境,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You need to add option -uvm or -uvmhome UVM_HOME_PATH

网友:
你用package的格式重写一下这些文件,然后用import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把Makefile改成下面这样,增加了-uvmhome命令:
    图1
结果连`uvm_info都不无法识别,如下图:

  图2
如果我把图1中的21和22行的注释取消,会有另一个错报出,和之前一样:

  图3

请大侠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侠

网友(2018-06-02):
楼主,你的编译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的老是显示package could not be bound,build_phase没有声明等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在run之前先要把所有用到的package编译一遍,不然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整个编译之前先单独编译package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网友(2018-11-06):
想知道这个问题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分享下,你当初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么,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在弄这个,能不能帮忙解决下,3q.

网友(2018-12-19):
楼主, 增加 uvmhome 不行啊, 是不是要先编译,再把uvmhome指向编译路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