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ESD电路为什么要单独供电?

楼主(2018-04-05):
小弟我最近在给芯片拼pad,拿到的pad电路好像是单独供电的。这个不是太理解。我理解ESD电路除了保护I/O输入,再就是钳位电源环。那ESD电路只要连接在I/O与电源环上就可以工作了吧。无需单独供电吧。那单独供电的好处是什么?我拿到的ESD电路要单独加3.3V的电压。这个和内部芯片工作的1.8V电压不同。还望有人能指点迷津。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防止栓锁,另一个是避免ESD部分和ic内部电源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很感谢

网友(2018-07-18):
无需单独供电吧?

网友:
不一定要,看需求,分开是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