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am-Delta ADC中,反馈DAC匹配要求怎么判断?

楼主(2018-04-06):
求大神指教,对于一个有效位数为14bit连续时间Sigam-Delta ADC,如果采用4比特量化器,第一级积分器前的电流型反馈DAC的匹配精度要达到多少?按道理第一级反馈DAC应该达到系统精度,但是单比特量化器和多比特量化器两种情况应该有差别,不太明白这个差别在哪里?

网友:
反馈DAC的非线性的确会对调制器性能有很大影响,但我理解不是你说的达到系统精度这么高的要求。考虑的重要是Icell的mismatch,Icell开关的驱动沿和交点(影响Icell的漏端波动),Icell本身的噪声等。mismatch的问题通常的做法是数字DWA方法去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