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calibre pex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8-04-06):
如图,我点run PEX时出现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看了下我相同目录下是有DFM/dfm_device这个文件的,求助大神解答,不胜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DFM/dfm_device这个文件写成绝对路径,不要写相对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按你说的改了,改完后又出现新的文件,这样一个个改好麻烦,有什么快捷的方式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个rules文件我都没有,这个怎么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只能这样修改了,好在只需要修改一次,修改完后以后再运行就不用修改了。
    建议把这些被include的文件都放在一个固定的目录下,不要再移动其目录了, 这样就不会每运行一个例子都需要修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rules.C,  rules.R是calibre pex提取必备的文件,你说没有找到可能是你不知道放的路径位置, 通过find方式全路径找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rules" 这个文件名是一个虚的名字,它真正的名字并不叫rules,你要看一下目录下有没有实际的文件,把”rules"的文件名替换成你实际的文件名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2020-05-06):
发生相似问题,看完得到启发,现已修正,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