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仿真VCO的输出频率和控制电压的曲线

楼主(2018-04-07):
小弟在做一个VCO振荡器,现在想仿真控制电压与输出振荡频率的关系曲线,应该怎么做?曲线大概如下图所示:
可以给个思路或者方向吗?

网友:
PSS 仿真 或者 tran 仿真 自己记数据画图

网友A:
pss,sweep vctrl, 看harmonic frequency的曲线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PSS中有一项设置add additional time for Transient_Aided HB(tstab),这是什么意思,具体数值可以随意设置吗

网友(2020-02-12):
三楼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Tstab is additional time added for the oscillator to converge on its operating frequncy. It should be as long as possible ,otherwise the simulation may have convergence issue.

网友(2023-09-09):
引用 网友A:
pss,sweep vctrl, 看harmonic frequency的曲线就可以了

正解!

网友(2023-10-26):
引用 网友A:
pss,sweep vctrl, 看harmonic frequency的曲线就可以了

vco frequency vs Vtune,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