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vm_subscriber

楼主(2018-04-07):
求问大噶,,在有些代码中看到一个uvm_subscriber,它是干什么用的,一般怎么用以及它的适用场景这些,有了解的吗,告知下可好,谢谢

网友:
请参考 IEEE 1800.2-2017

网友(2018-08-07):
UVM,TLM,analysis port,这些关键字

网友:
就是一种component,收集数据的,也可以自己写一个

网友:
四楼正解,它里面定义有一个纯虚方法,write, 需要被继承于uvm_subscriber的analysis component类重载。我们经常用的uvm_scoreboard就属于这种analysis component,用于接收来自不同组件的数据,从而实现数据比对。

网友:
四楼正解

网友:
uvm_subscriber里面定义了一个纯虚方法write(),需要被继承于uvm_subscriber的analysis component重载该write方法,这个write方法用来处理接收到的data。我们常用的uvm_scoreboad组件就是继承于uvm_subscriber的,通常需要在scoreboard中定义多个write方法,用来接收多路数据,从而实现数据比对。

网友:
为嘛我给的两次详细一点的解释都发不出去啊  难道是因为时间滞留有点长吗  麻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