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中interface参数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8-04-07):
interface定义如下

interface dut_bfm #
(
    parameter WIDTH = 32
);
    logic                               clk;
    logic                               resetn;
    //.......
endinterface:

class中使用

class dut_drive;
    virtual dut_bfm bfm;
    // code
endclass

顶层文件中使用如下

dut_bfm #
(
    .WIDTH (4)
)
dut_bfm_i();

dut_drive dut_drive_h;

modelsim就报错了
Virtual interface resolution cannot find a matching instance for 'virtual dut_bfm'

我就想在顶层例化interface的时候可以改变参数,语法上应该怎么完成

网友:
还需要有一个connect操作,把顶层的实体和class里面例化的虚结构对应起来,或者用uvm的config机制。在env里面来是现在这个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有学uvm

网友:
那就看前半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