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对称负载的差分延时单元电路结构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8-04-07):
带对称负载的差分延时单元从结构上,是由对称负载单元和源极耦合对构成。在差分延时单元中,对称负载单元由一个PMOS管作二极管连接,再并联相同尺寸的PMOS管,同时这个PMOS管满足偏置于Vbp的条件。这个延时单元主要应用于环形VCO。
Vbp的作用是使得M2、M4工作在饱和区,那么Vbn为1.2V时,输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这个电路如何工作的呢?

这个结构在何乐年《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中194页习题7.2出现过,但是我没能找到相关的解答,能不能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根据相位计算延迟,td(f)=1/2pi*arctan(f/fp),fp=1/(2pi*RC),因此RC越小,延时越大,通过VBN可以控制ROUT来控制延时。

看看VCO那一章,再计算下Rout就能明白了。

网友(2023-06-13):
引用 网友A:
可以根据相位计算延迟,td(f)=1/2pi*arctan(f/fp),fp=1/(2pi*RC),因此RC越小,延时越大,通过VBN可以控制 ...

你好,还是不太清楚,请问您可以讲解一下如何计算这个电路的管子的宽长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