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者请教一下nmos饱和区的问题

楼主(2018-04-08):
在做电荷泵的时候有一个nmos低压cascode电流镜的最下面一个nmos管满足vds>vgs-vth了为什么不工作在饱和区啊?
图见下,m142已经满足条件了啊?是因为vds太低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vdsat = 80.16mV, 意味着你的 vds > 80.16mV 才是饱和区。

    一般来说,vdsat < vgs - vth, 因为一些short-channel effects,e.g. velocity saturation。

     但是,你这个管子的vgs - vth 太小了,已经在subthreshold 区域了吧。你跑PVT 的时候,它会不会直接关断?

网友:
因为vgs接近vth,mos工作在亚阈值区

网友:
额 图中显示管子在线性区  增大Vds  保证Vds>Vdsat

网友:
mos工作在亚阈值区

网友:
vds>vgs-vth这个是一阶模型,但是在EDA仿真中用的都是BSIM模型,如果要让管子工作在饱和区需要vds>vdsat。这两个值差别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