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两台不同型号的PLC可以建立无线通讯吗?

楼主(2018-04-08):
我的是两台西门子PLC,型号是S7-200S7-1200。主要是现在200停产,后来就换成1200了。现在工厂里要改无线通讯。问一下不同型号的PLC能不能进行无线通讯?

网友:
一般都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完成无线通讯的。有两个先决条件需要满足。第一个是硬件上是否可以匹配上,这里主要说的是接口问题。第二个是考虑通讯协议上是否可以满足,这里会涉及到一些编程和通讯协议的编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