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R逻辑问题

楼主(2018-04-08):
SAR逻辑不是第一步先猜1吗,如图1的老结构,在比较之前Reset信号会先将上面第一个触发器和下面第一个触发器的输出D7预置为1,D6-D0都清0,也就是先假设D7为1,然后CLK高电平到来根据COMP信号改变或保持D7的值,很多论文用的图2的结构,D7比较前都是先被sample信号清零,CLK信号到来就直接比较,为什么看不出有这个猜1这步,难到第一步都是和0比较,那D7输出岂不恒为1,有没有做SAR ADC的大侠指点一下迷津,我困惑好几天了

我说的简单点,就是图1的CLK到来前D7为1,D6-D0为0,而图2的CLK到来前,D7-D0全都为0,图1是我理解的那样,图2怎么工作????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这种结构也是,第一次比较前,所有CLK_i都为0,Vp_i都为1,,难道不需要先假设Vp_1为0吗???

网友:
这不就是重要的SAR LOGIC改进么?传统方法先置位猜1,比较再置位,新方法是先比较再置位,这样就省了置位猜1的过程,新方法比如单调开关时序,首先比较的VIP-VIN极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开关时序没怎么看就直接跳后面看了,我以为所有的结构都要先猜1

网友(2021-05-07):
请问楼主从哪里找到SAR 逻辑的相关资料呢

网友(2023-01-27):
不用先猜1。C-C Liu 2010年的JSSC就说明了先比较后置位的SAR逻辑

网友(2025-08-07):
因为采样方式不一样,上极板采样完直接就有电压差 可以让比较器直接比较, 而下极板采样需要先置位让上极板产生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