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有在win10下面的linux子系统ubuntu下安装IC5141成功的吗?

楼主(2018-04-08):
大家有在win10下面的linux子系统ubuntu下安装IC5141成功的吗?谢谢

网友:
14.04可以跑,但安装过程很纠结,要装各种lib,使用时各种报错,但大都能解决,目前只发现使用pPar函数时出错我找不到解决办法,不过现在基本不用5141了,最好还是装617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617好安装吗?安装完成后使用方便吗?还需要另装其他lib吗?谢谢大神。

网友:
617更好装也更好用

lib啥试试我的脚本,使用方法:

拷到桌面,打开终端

sudo chmod 777 lib

source lib

329 Bytes, 下载次数: 38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B(2019-06-11):
哥们安装成功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安装成功了么

后来换到虚拟机下用cantos装了617成功了

网友(2020-04-11):
  有人装新版本 ,  在 linux 下面 WINE 算在LINUX 下跑 windows 软体 ,会出找 dll .
win10 linux 反过来是, 是在win10 下跑 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