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额,想问一下下面两种SVRF文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4-08):
如题,我使用calibredrv -pmatch打开mentor calibre软件之后生成图形库点Dmacro生成pmdb文件再点一下Dmacro就会生成SVRF文件,然后在论坛里看发现大家的SVRF都是自己写的,请问我用的生成SVRF文件是不是不靠谱,因为在后面运行nmDRC时,显示我调用这个svrf文件时有problem with access,file type or file open of this include file:./z.svrf。

楼主:
还有在编写nmdrc时,用到的CMARCO是有什么用处?

楼主:
还有在编写nmdrc运行规则时,用到了include命令规则,这个规则是干什么用的呢?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小的感激不尽!

网友(2025-06-26):
引用 楼主:
还有在编写nmdrc时,用到的CMARCO是有什么用处?

调用宏定义用的,就是调用定义好的运算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