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电压源芯片测试所用的PCB板

楼主(2018-04-08):
作为本科生第一次接触芯片测试,要画一个PCB板,用于测试设计的基准电压源芯片。说实话没有什么头绪,希望各位前辈能点拨一二。
比如PCB应该画成怎样的电路结构?有没有实例的电路图可以参考一下?画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坑?
可能问的问题有点蠢,大佬们海涵

网友:
想问下那款芯片有资料文档吗?一般比较完善的产品都有外围电路的原理图,你PCB只要按照上面画,到时拿示波器抓电源看看就行。如果没有,你问下设计这个芯片部门的人问问外围电路和一些电路参数看看。一款芯片,没有任何资料,很少人知道要怎么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