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 2016中logic hierarchy视图无显示

楼主(2018-04-08):
初学Dc软件 2016版的软件,照着教程执行 File > Read 载入verilog文件时 发现Hier.1视图一直是空的,没有出现树状的结构,log里好像没有报错,compiler也可以运行。有遇到相同问题的么? File > setup已正确的设置了库

网友A(2019-01-15):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找不出原因

楼主(2019-04-09):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找不出原因

手动 current_design top 一下,试试看

网友B:
我也同样问题,设置了top也不好使呀。没有层次展开,就只有一个模块名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同样问题,设置了top也不好使呀。没有层次展开,就只有一个模块名字

我后来发现是软件问题 换了2015的DC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后来发现是软件问题 换了2015的DC就没有问题了

那我也换个2015试试,谢谢

网友(2019-05-25):
楼主这个额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换成了2015的DC吗?您这儿有2015DC的软件安装包没?

网友C(2020-10-08):
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只能换软件吗

网友D(2020-11-09):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只能换软件吗

您好,我在使用dc2016读取设计文件时也遇到了逻辑层次没有文件显示的问题,想问一下您解决这个问题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后来发现是软件问题 换了2015的DC就没有问题了

您好,可以发一下2015的DC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在使用dc2016读取设计文件时也遇到了逻辑层次没有文件显示的问题,想问一下您解决这个问题了么:l ...

我是换了个版本,也是论坛上下载的

网友(2022-01-23):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难道只能换版本吗,醉了

网友:
你好,我也用的2016,我的问题和你有些像,但可能状况好一点。我是只有导入没有子模块的.v文件时,显示不出来;导入有子模块的.v文件及其子模块.v文件时,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2022-05-09):
服务器上有两个版本的dc,一个16版的一个15版本的,默认打开的是16版本的,怎么换到15版本的呢?对哪个脚本修改呢?谢谢

网友E(2023-08-17):
好像是这样的,如果你的module里没有例化调用其它的module,那就没有hierarchy。我新建了一个module,在这个新module里只是例化调用你的module,然后dc中导入这个module就有hierarchy了。

网友(2024-10-17):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这样的,如果你的module里没有例化调用其它的module,那就没有hierarchy。我新建了一个module,在这 ...

真是这样吗,太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