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KILL实现在顶层填充 PSUB(NTN) layer

楼主(2018-04-08):
一般做完顶层模块之后,我们需要在空着的p-sub区域填充 PSUB layer 或者NTN layer,我目前的思路是遍历底层所有cell,然后抓取指定几层layer的shape,再通过layer的Boolean运算,得到PSUB或NTN
测试之后发现,对于规模较小的模块,代码运行时间还能接受,但是到了较大规模的模块时,代码运行时间完全不能接受,

不知道有没有更加合理的思路或者方法实现相同的需求?

网友:
假如在顶层模块上覆盖某特殊层次,只抓取这个特殊层次呢?感觉没必要遍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方式我考虑过,但是因为有时候很多Block的形状是不规则的,生成的PSUB有时候需要伸进block内部,导致人工添加标识layer也比较麻烦且不够完美。当然通过脚本提取顶层标识layer再生成PSUB的效率确实很高。

网友:
楼主的代码可以分享吗,想研究一下算法

网友:
我也正在研究这种做法,但是初学skill,对各种函数还不太了解。
目前想到两种方法:
1.按楼主这种方法遍历所有cell(或者flatten top)找到相关图形,再进行布尔运算;
2.用其diva获取所需图形,再进行布尔运算
    第一种方法就是速度慢。
楼主能不能分享下你的代码,我目前遇到的问题时如何获得子单元的相关图形在topcell中的bBox和坐标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代码在公司,不方便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代码在公司,不方便分享。   但可以告诉你我用到的核心函数,dbGetOverlaps() 抓取底层图形, dbGetHierPathTransform()坐标信息转换到顶层,dbCopyFig()复制图形。
  你说的用diva获取图形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C(2018-05-08):
回复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我参考别人的脚本找到了如何抓取底层图形,就是用你提示这几个关键函数.
第二种方法我想的是使用diva(hierachical运行提高速度)来获得下层图形的信息,并处理逻辑运算,这样的话速度会不会快点?
用skill跑diva的时候遇到点问题,跑完了没在layout中产生想要的数据,ui界面倒是没问题.
我先把第一种方法写好了,再研究下,到时候可以做个速度对比

网友:
回复 楼主:

diva获取图形的原理就是简单的DRC或者EXT命令提取layout数据,不需要考虑hierarchyl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不用考虑hierarchy结构,速度应该会提升非常大,dbGetOverlaps这个命令在大规模搜索底层时,很容易成为瓶颈。你说的diva是 virtuoso自带的那个验证工具diva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是virtuoso自带的diva,用calibre或者assura也行  ,calibre执行速度应该最快,但是存在导出和导入GDS过程,比较麻烦

网友(2018-06-12):
it's use for me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 你写一份drc 文件然后 去省城gds相对会更容易一下 。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配合calibre或者assura更容易。

网友(2018-07-25):
http://bbs.eetop.cn/thread-617795-9-1.html
参考这个帖子里的 ok_CopyFig( ) 这个函数,能hier抓取指定的层次,你这个抓 NT_N ,数量很少速度很快的, 我之前实用这个函数包装一下 填充PSUB

网友(2018-12-29):
回复 网友C:

   有关于diva的资料吗? 能够分享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有相关文档,都是查官方手册,cadence安装路径下有,你找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diva语句在哪里执行呢?   就好比skill语言在icw窗口里执行。

网友: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直接写成skill代码在ciw里面跑,UI的话在virtuoso layout菜单栏有个verify目录,里面的DRC就是diva的界面

网友E(2019-02-23):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skill里面怎么调用diva?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已解决

网友F(2019-05-16):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可以分享下吗,diva结合skill怎么来?或者有相关的文档推荐下!

网友:
楼主,最近我写了一个自动画大片功率管的skill程序,用到的思路和你这个功能差不多,其他速度都还好就是打via孔的时候会超慢,曾经也想过用diva来完成这个功能,但是从来没有用过diva,表示没有一点思路,更别说结合skill。。不知道楼主现在怎么解决“效率”这个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我们公司也有工艺最后会在空余处补充psub和nwell的pick up,不过都是用caliber做的,最后导gds进来,步骤比较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分享下吗,diva结合skill怎么来?或者有相关的文档推荐下!

在diva reference里面有 Executing Diva Verification Using SKILL Commands 介绍

网友(2023-07-09):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何抓住底层图形在哪里找到的啊,我点进去连接咋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