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在工艺角ff下,跑dc曲线,发现温漂曲线不正常

楼主(2018-04-09):
Bandgap在工艺角ff下,跑dc曲线,发现温漂曲线不正常,这有可能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呀,运放的LG59dB,

ff下温漂曲线

ff下温漂曲线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工作点正常不  ?

网友:
一阶的温漂被你调到极致了。。。剩下的就是高阶的了。。。

楼主(2018-06-28):
回复 网友A:

   主要器件均在饱和区,vdsat也都在100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可能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