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纯SV的验证平台向UVM的转化

楼主(2018-04-09):
本人刚刚开始学习验证,现在已经用SV搭好了一个验证平台,现在想用UVM重新搭建一下,各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那怕是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工程量

网友:
UVM平台一般都有通用的一些组件,先把UVM的环境了解一下,看看自己原有SV平台的组件和UVM平台提供的模板有多少匹配度,要是比较高的话,那就是各组件之间的连接关系的替换,应该还好。

网友:
买一本张强的 UVM实战;UVM入门级教材……中文版的也就这一本;进阶的话可以看mentor的 验证学院的 cookbook+IEEE 1800.2-2017,不过这里面描述的环境搭建方式跟入门级教材里面讲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方式;最后有条件的话 可以弄一份mentor 的 VIP库的代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