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waveview打不开波形

楼主(2018-04-09):
刚安装了custom waveview 2015 64 linux  可是打开.tran的波形文件,打开只有一个点,请问高手们,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看起来像是数据本身的问题,数据是分节点保存的,和waveview工具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用cadence自带的wavescan可以打开波形文件

网友:
诶,看来大家都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我是用hspice201603,跑出来的结果scope2010打不开,或者就像你这样只能看到一个点,也在想办法解决呢

网友:
版本不兼容 ?

网友:
有可能是版本不兼容吧

网友:
版本不相容,2016版spice的post=1是無法在舊版waveview打開
你改成post=3或post=XP試試

网友B(2018-08-26):
感谢!第二次无聊安装hspice
hspice 2016
waveview 2010
scl11.9
installer 3.2
破解后用wv看波形时全部都是一条直线,用了七楼大大的方法改成post=3后波形就能看了!!!

网友C(2019-11-29):
引用 网友B:
感谢!第二次无聊安装hspice
hspice 2016
waveview 2010

你好,请问这个post是在tran仿真文件里修改吗

网友(2020-08-07):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这个post是在tran仿真文件里修改吗

不好意思 现在才看到,希望已经解决问题.

post=3 是在.sp文件的最开始 ".option post=3"

可能本身的.sp文件没有定义post=多少, 现在加进post=3 就好了

网友D(2021-04-12):
在ADE->outputs->Save All->Output Options中将格式设置为fsdb,就可以用旧版的wave view打开了。

网友(2023-08-30):
IC617版本,ADE->outputs->Save All->Output Options若没有fsdb,就啥都别选,waveview可读数据

网友(2024-07-15):
请问楼主能给个wave view的安装包吗,本人小白,能帮忙给个安装教程吗

网友(2025-02-18):
引用 网友D:
在ADE->outputs->Save All->Output Options中将格式设置为fsdb,就可以用旧版的wave view打开了。 ...

正解!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