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RISC-V处理器芯片的测试程序导入方式

楼主(2018-04-09):
框架如图所示,现已得到版图,不知道怎么把程序下载到处理器,让处理器工作,请大神们给点提示!

楼主:
回复 楼主:

框架图

框架图

网友:
建立最小工作环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大神能说的详细一点嘛,或者有什么推荐的帖子或者文档,因为本人之前没接触过这个。

网友:
就是让cpu工作起来,因为CPU初始化后自动调用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U软核不都是读取机器码到mem然后工作嘛,没明白您的初始化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一般有哪些途径来传机器码到cpu,让cpu运转起来,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Load instruction and data into rams

网友:
外接程序存储器,存好程序,让CPU自己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