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liconsmart run的过程报缺少deck.mt0和deck.ms0

楼主(2018-04-09):
补充:有些项可以跑出结果(没有规律,不是说哪一类可以跑出正确的结果),有些项就报这个error,报error的跑出来的deck.cir,单独用hspice可以跑出来正确的结果,并且有deck.mt0等文件。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问题?怎么解决?着急,多谢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单独仿真deck.cir(siliconsmart生成的原文件,不曾修改)没有任何error,并且生成的deck.mt0里面的测量结果没有一个fail,并且siliconsmart调用的仿真器和单独仿真使用的仿真器一模一样且仿真命令相同,我觉得siliconsmart在characterize过程不会出现error。所以说楼主的问题让人有点匪夷所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以前跑通过的lib,拿来重新跑了一下,发现用新版本的siliconsmart(2017)就会有些项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很神奇,打开TR0文件波形正常,打开mt0文件数据正常,但是就是报错显示,error reading tr0, error reading mt0

网友:
回复 楼主:

   erfs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