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F22 drc问题

楼主(2018-04-09):
在GF22工艺中,run drc出现GRM1.C.6这项错误,其错误输出的层次及其运算如下 :
M1_CONFLICT_POLYGON = RET NMDPC
                              GRM1.S.1_SEP_M1
                              M1_allsplit
                              ......
                              GRM1.S.20a_SEP_M1
                              FILE M1_DP_FILE
                              MAP CONFLICT

or

M1_CONFLICT_POLYGON = DFM DP CONFLICT

                              M1_allsplit
                              GRM1.S.1_SEP_M1 ( OPPOSITE 0 )
                                    ......
                              M1_E1_anchor ( ANCHOR MASK0 )
                              M1_E2_anchor ( ANCHOR MASK1 )

请问上面红色字体的两个指令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哥 能不能把rule description 说一下
再说下这是用哪个语言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是Calibre drc rule里面的,RET NMDPC在svrf手册里面有,但是看不懂。

网友:
RET NMDPC
Multi-Patterning SVRF Commands
Invokes Calibre nmDPC and splits the target layer into two mask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上面的运算怎么理解?

网友:
double pattern 的design rule
在check的时候需要拆分到两张mask 上check,主要是避免OPC 遇到拆不开的情况。
calibre 需要另外的multi patterning license才能用这几个命令
至于你问的上面的运算,你贴的太少了
要根据你的rule description 和前面更多的layer 定义来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语法如下:output_layer = DFM DP
               operation_keyword
               target_layer
               separator_layer ['('{SAME|OPPOSITE} [priority] ')'] [separator_layer...]
               anchor_layer '(' ANCHOR {MASK0|MASK1} [priority] ')' [anchor_layer...]
               stitch_layer '(' STITCH {REQUIRED|USER|MINIMIZE N| MAXIMIZE M} ')' [stitch_layer...]
             [UNFILTERED]
             [waiver_layer(WAIVER)]

现在就是搞不清target_layer、separator_layer、anchor_layer以及stitch_layer之间的关系。
我的理解是:将target_layer分解成separator_layer、anchor_layer或者stitch_layer。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了下manual 好复杂不想看了,哈哈
    目前我们没有用到这个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C:

target_layer 想要把它们划分为double-pattern的层,就比如 m1 drawing

output_layer 是划分后的layer。可能是m1 colora/mask1或者m1 colorb/mask2 。也可能叫别的,反正就是划分到不同的mask了

anchor 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强制 铆定的点。比方说,想把某个特定的图形定为mask1,那它就是mask1 anchor

stitch  也好理解,就是mask1 和mask2 是否有重叠或者交叠

separator 就是划分的规则了,上它是成对出现的边 ,也就是edge-pair 。
比如 两个矩形头对头多少距离,用ext命令产生 edge-pair。 实际上就是个划分的规则或者依据。当然还有角对角, 侧边对侧边,头对侧边等 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D:

M1_CONFLICT_POLYGON = DFM DP CONFLICT

                              M1_allsplit
                              GRM1.S.1_SEP_M1 ( OPPOSITE 0 )
                                    ......
                              M1_E1_anchor ( ANCHOR MASK0 )
                              M1_E2_anchor ( ANCHOR MASK1 )
那M1_CONPLICT_POLYGON这一层有分配颜色么?还是说分配颜色是由DFM SPEC BALANCE/DFM BALANCE来确定?

网友(2021-04-16):
前辈您好,我最近在做22nmFDSOI标准单元的版图,关于double pattern的设计考虑,根据minspace设计出来单元内部没有出现奇数环,但是如果我手动单元拼接的时候会出现奇数环,我是否应该重新设计单元M1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