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学习什么脚本

楼主(2018-04-09):
刚开始学习使用Candence virtuoso , 如果想要自己写PCELL,请问学习什么脚本语言比较好呢?我知道SKILL语言可以写PCELL ,那么Perl 语言,TCL语言,还有phyon 语言,layout 需要学习吗?谢谢

网友:
学skill和tcl吧。这两种语言可以应付数字后端、layout、schematic了

网友:
主要是,那么多你也学不来!学好skill跟tcl就很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回复!我就是想学个脚本,能写PCELL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那我就先学SKILL,能改或者写PCELL提高工作的效率,就很开心了

网友(2018-06-24):
学得杂,用的少,就忘记了.
根据模拟还是数字,选择skill或tcl.
perl和python选一个边学边用就好了.两种语言基本可替换的.

网友:
就我学习python的经历来看,python的语法简单一些,上手比较快。

网友C(2018-07-25):
layout 人员的话必学skill
脚本语言推荐python, 清晰简明,学习资源多

网友D(2019-10-13):
新手该怎么入门学skill呢?

网友(2020-02-19):
引用 网友C:
layout 人员的话必学skill
脚本语言推荐python, 清晰简明,学习资源多

请问python能代替skill吗?

网友(2020-06-22):
pcell的要学习skill 文本处理需要学习perl 数据计算的话学习python

网友(2021-11-11):
引用 网友D:
新手该怎么入门学skill呢?

同问,请问各位大神们有没有推荐的书之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