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nlint和verdi VCS软件的license环境变量如何配置?

楼主(2018-04-09):
nlint应该是配合verdi使用的吧 ? 但二者分别都有license,这二者的软件路径和license路径如何配置,才可能保证二者 正常的配合运行 ?

网友:
nLint可以單獨使用, 也可以跟Verdi搭配使用. License跟$PATH設置沒有特別的設定方式, 兩者互相不干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帮忙弄下吗,我现在 是按论坛里的资料为 verdi vcs只生成了一个license1,nlint生成了第二个license2,
让把license1拷贝到license2的前面,得到了license3, 现在等于是 nlint  verdi vcs三者都用license3,首先启动verdi,就有问题

[username_1@simu_host1 Desktop]$ verdi
logDir = /home/username_1/Desktop/verdiLog

Verdi Release Verdi3_I-2014.03 (RH Linux x86_64/64bit) 02/11/2014
(C) 1999 - 2014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ww.synopsys.com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Licensed Products communicate with Synopsys servers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software updates, detecting software piracy and verifying that customers are
using Licensed Product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applicable License Key for such
Licensed Products. Synopsys will use information gathe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process to deliver software updates and pursue software pirates and
infringers.

rcfile = /EDA/Verdi3/etc/novas.rc
guiConfFile = /home/username_1/novas.conf
Could not checkout Verdi license. Use Verdi -licdebug for more information.
[username_1@simu_host1 Deskt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我看环境变量里的设置,nlint的license 是用的export LM_LICENSE_FILE=$SNS_HOME/nlint.dat;
而verdi  vcs用的也是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环境变量都用  LM_LICENSE_FILE,   这样 这三软件 找license是不是会冲突啊 ?

楼主:
这句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localhost 中,
前面的 SNPSLMD_LICENSE_FILE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环境变量里的 LM_LICENSE_FILE, SNPSLMD_LICENSE_FILE 都是固定 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由於VCS, nLint, Verdi現在都是屬於$ynop$y$的軟件. $ynop$y$也提供了SCL作為License管理.
我採用的做法是將這些屬於$ynop$y$的軟件features都整合在一個license裡面. 如此只需要啟動一個license即可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建議用LM_LICENSE_FILE=LM_LICENSE_FILE:<你的license>
用LM_LICENSE_FILE=<你的license>會覆蓋掉面的環境變量設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SNPSLMD_LICENSE_FILE基本相同於LM_LICENSE_FILE.
$ynop$y$的license管理工具去找license的時候, 會先找$SNPSLMD_LICENSE_FILE再找$LM_LICENSE_FILE.
(題外話, C@dence的license變量則有CDS_LIC_FI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是license管理者必須設定的.
1. 假如license server與軟件放在不同一台(基本上公司裡都是這種配置), 那麼就使用LM_LICENSE_FILE=<port>@<hostname>
2. 假如license server與軟件都是在同一台. 那麼可以使用LM_LICENSE_FILE=<路徑>的方式.

楼主:
感谢讲述,再请教下,按下面图中的顺序是这样把三个license 拷贝到一起可以吗?方框内的内容能否删除呢 ?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方框內的文字請放在文檔的一開頭部分
2. 方框內的文字只需要一組

楼主:
方框内 第二行 开头 应该是写VENDOR 还是 DEAMON( 或是DAEMON?!  ) ?
是不是和软件版本有关系 ?

楼主:
nlint的特征码是用python-3.3.0生成,而synopsys的verdi和vcs的特征码用 KeyGen生成 ?

楼主:
还需要求助下:

包括nlint-201309 ,vcs_mx_vH-201306,verdi3的synopsys.src你那里有没有 ?

synopsys.src我看是分两段写的,
PACKAGE......
FEATURE......
看了 how to modify synopsys.src这个资料,但如何添加FEATURE还是不太确定 ,
如果复制一个FEATURE,如下
FEATURE EFA_Synopsys_1  snpslmd 2019.12 31-.....................
然后修改为vcs的FEATURE(怎么改还不知道?)
对应该编号的
PACKAGE EFA_Synopsys_1 snpslmd 2019.12 0 COMPONENTS="A3200DX .........的内容需要修改吗 ?
能否共享个你的synopsys.src?

网友C(2022-03-17):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建議用LM_LICENSE_FILE=LM_LICENSE_FILE:

加路径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路径还是什么?

加路徑或是<port>@<hostname>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