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这个电荷泵是怎么工作的啊?

楼主(2018-04-09):
刚刚接触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正在看电荷泵,看到一个电荷泵的原理图,正在cadence上尝试着搭,但是完全理解不了这个电荷泵是怎么工作的。。。
这是只有UP/DN都截止的时候才会有输出吗?电荷泵这样怎么工作啊?
M10,M11,M16,M17,M18的漏极都是电流源的输出端吗?5个电流镜?
谢各位大佬帮忙!!!

网友:
这是电荷泵的时钟BUFF,用来调节时钟驱动强度的吧?

网友:
这是全差分电荷泵,用于CPPLL

网友:
用来调节时钟驱动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