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电流镜一章问题

楼主(2018-04-10):
在拉扎维电流镜那一张117页,提到“因此,如果(W/L)3/(W/L)0=(W/L)2/(W/L)1,那么VGS0=VGS3,VX,=VY”,得出这个结论是否没有考虑M0和M3的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网友:
回复 楼主:

    M0和M3的沟道调制不会影响Y点电压,可以不需要考虑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里没有考虑沟道调制效应,如果考虑的话,X和Y的电压可能会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告知一下原因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