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设计主要都是哪些东西啊?求过来人指点

楼主(2018-04-10):
应届生一枚,公司给的任务是逻辑综合,还包括功耗分析。以前没接触过后端设计,对这部分的内容比较生疏。
经过近几天的调研,算是了解一点。
对于综合,应该就是使用DC了,TCL命令,写时钟约束,写路径约束。对于这部分看了不少例子,真是每个例子都不同。会生成时序报告,面积报告等等。生成svf文件用于formality。生成的SDF文件用于后面的PT仿真吗?这个不太懂啊。
逻辑综合完成还要做一个辅助的验证,是用什么工具,PT吗,我了解的PT不是做时序仿真的吗?这个就比较混乱了。
经常听到一个词是反标,提取寄生参数,这都是干啥的,是在哪个阶段用的啊?晕。。。
功耗分析是在哪个阶段做的,用什么工具啊?
还有一个叫形式验证的,我了解的是找个标准,做对比,看上面那些仿真综合做完了之后有没有问题?这么理解对吗?
上面做完了之后后面还有什么工序吗?
布局布线和版图是什么关系啊?
感觉后端的东西很多啊,尤其是写脚本,我如何能保证那么大的一个ASIC代码能够把所有的路径都约束到呢,我综合完了查看生成的报告就能知道设计中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吗?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式来查看我的综合做的到底对不对?

后端工具比较多,对算法要求没有那么高,真像论坛中的人说的,前景堪忧吗?

文字较多,希望过来人指点下!

网友:
简单后端基本流程:DC之后做fm验证,通过之后给icc布局布线,icc做完之后利用starrc抽取寄生参数给pt用

网友:
一些浅见,仅供参考。
其实通俗来说,逻辑综合不属于后端,一般说的后端是主要指自动布局布线
你说的形式验证应该就是formality,保证你的design是你想要的功能。当然还有后仿,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提取寄生参数是布局布线后做的,抽取RC值(布局布线的时候是根据某种模型估算的)
PT是timing signoff工具
功耗分析tool都会考虑的,有leakage,dynamic等,但是如果说是IR drop的分析,还是Redhawk更权威
我对前端综合不是很了解,但是你综合后timing总得收掉吧,报告里报告的相关参数得达到你的预期。
脚本的话主要就是tcl,perl/python。时序约束坛子里有推荐的书,可以看看。
确实相对来说后端机会会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