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evel shifter cell type?

楼主(2018-04-10):
如图所示,PD1, PD2 和 Main_power_domain 是相互独立的电压域,并且分别可以在0.9v 和 1.0v 电压下工作。所以,对于port1 上连接的 level_shifter_1 类型怎样选择?
它的类型会随着PD1 和 Main_power_domain 之间不同的工作电压组合而必须选择不同类型吗?
比如 PD1 和 Main_power_domain 分别在:
     0.9v 和 0.9v
     0.9v 和 1.0v
     1.0v 和 0.9v
     1.0v 和 1.0v
如果对于不同的电压组合,需要选择不同类型的level shifter cell,那么port_1 后面需要同时连接四种不同类型的level_shifter cell 吗?

网友:
选择input/output voltage map 符合你的需求的level shifter 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不是特别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下pmk library 里 ,level shifter的输入输出voltage 范围就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明白了。Level_shifter cell 的作用主要是“适应 input 和 output 两端电压差以保证电路正常工作”,而不是“给它一个电压,然后它会输出另一个水平的电压”。反正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抬升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