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f文件中增加guard ring之后报错

楼主(2018-04-10):
candence版本是610的,因为工艺里面没有guard ring.所以就在tf文件里面增加了guard ring的定义,编译tf文件也没有出错。但是在layout里面画环的时候,调用环在CIW窗口报错如下:
A guard ring can not be created because on object(s) have been selected.
请问:这个是什么错误?

网友:
沒有那個 tf file , 無法回答你的問題
可以參考 有的 注意一下 layer 有無對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