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无法完成版图与原理图的匹配

楼主(2018-04-10):
这是验证一个反相器的电路,连线确认无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lvs code的提取语句写的器件子类型错了,目前看lvs code提取出了一个普通的MOS管,应给提取出一个自定义器件的管子,而不是普通型的。因此,需要修改lvs code。 也可能使LVS Code的某个开关没有打开,导致没有提取出自定义类型的管子。

网友:
cdl里面define device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行啊

网友:
LVS commoned file : LVS COMPARE CASE   NAMES     把YES 改成NAMES

楼主:
虽然问题已经有人帮我解决了,但是你说一点都没事,我跑的是cci流程,但是LVS的提取管子的语句把管子的类型写错了,所以你回答得很正确。

网友(2025-10-01):
能问一下是如何解决的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没打衬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