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PR时根据哪些因素来确定block的形状?

楼主(2018-04-10):
请问,PR时根据哪些因素来确定block的形状?

网友:
影响因素主要有两个大方面:Top的floorpan和block内部的floorplan。
对于大多数芯片,都会有一些比较重要或者核心的功能,这些模块一般会优先摆放而且通常会占据较好的位置和不小的面积。重要模块定了之后,留给其他模块的调整空间其实比较有限。极有可能受限于芯片面积和数据走向,某些模块只能在长或者宽的一边能够自由调整。这个时候就需要仔细分析top的逻辑和时钟,让每个block的density尽量合理,重点照顾一下congestion严重的block,然后大致floorplan就能出来了。
对于block内部,可能由于macro多(and/or)大而导致形状需要调整,或者congestion原因导致需要增加面积,这时就需要top微调floorplan来解决了。

公众号:数字后端设计芯讲堂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知乎:阎浮提。这里将有一些列后端讲解和技术课程上线。敬请期待。
知乎链接:https://www.zhihu.com/people/chen-hao-32-35-6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开心收到您的回复,祝公众号越办越好!
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block的形状,其实是Top定的,然后给block owner去做PR,然后如果发现这样的形状有问题,再和Top沟通改形状?
2.在做DCT时,需要把physical only cell的位置信息写出来做DCT吗?还有一些MTCMOS和power switch cell,还是没必要写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