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输入极点

楼主(2018-04-10):
小弟最近在设计一款高速Pipeline ADC,其中运放结构如图1所示,前仿GBW大约15Ghz,增益大约26dB。由于运放输入管尺寸较大,输入管栅极寄生电容大约2.2pf,加上Cgd的密勒效应,考虑版图输入信号线走线电阻大约7欧姆,仿真得到运放输入极点大约在25Ghz处。那么是否可以如图2所示,加一个正反馈电容,利用密勒效应在运放输入端形成一个负电容,抵消或者降低运放输入端寄生电容的影响??运放在20Ghz处增益已经非常低,此时根据密勒效应是不是无法形成负电容,反而会增大输出电容适得其反???求各位大神答疑解惑~

网友:
这个电容叫Neutralization电容,它可以抵消Cgd的前馈,消除的是零点

网友:
引入了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啥意思呢?能否说清楚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