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artan6的FPGA高温下容易导致FPGA出问题,但是正常室温下就没有问题

楼主(2018-04-10):
100资产

我们做了一个基于以太网的PLC控制器,使用了Xilinx Spartan6的XC6SLX16-2FTG256 FPGA,在测试阶段出现了一个问题:同一批从工厂生产的PCB板子,芯片焊接也没有问题,在测试中发现FPGA芯片表面温度超过50度的时候,FPGA会挂掉,通过示波器测量FPGA的对外引脚也没有任何输出(直接将晶振的50MHZ分频输出也测量不到),系统时钟采用50MHz,在程序中加入cdc来观察,在出问题的时候,chipscope中没有任何信号触发;在系统断电重启之后,又能够正常工作(前提是温度不高的时候)。在这一批板子中,有部分板子超过60度也不会出现问题。网上有人说Spartan6在高温下可能出现时序恶化,但是在出问题之前一直观察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的信号,也没有出现时序问题,在某个点上忽然就停了。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帮忙分析下,感激不尽。

网友:
应该不是芯片问题用的FPGA是工业级型号么?
确定逻辑已加载成功?
在故障出现时输入时钟和内核电压,IO口电压测量过么?复位信号正常么?

网友:
感觉可能不是温度过高导致,会不会是启动的问题。比如电路瞬间电压过低,导致重启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这一批板子里面好的板子做过EMC电源跌落试验,表现也正常,我们也怀疑过电源的问题,使用高精度的稳压源给供电,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也在两方面查找原因,一是软件时序问题,二是硬件问题,现在我们自己怀疑的点都测试过了,还没有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用到MCB,这个会导致功耗高,芯片发热,或许有不稳定因素,或者考虑板子焊接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MCB,我们的板子上没有用到,之前怀疑贴片的问题,购买了正品行货的FPGA芯片,发到工厂重新焊接了新的芯片之后还是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也再查查板子其他部分的走线和焊接。就是不知道同一个厂家同一批打出来的板子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这一批里面有超过2/3的板子一直没有出过问题,就算温度超过60度,甚至再高一些,也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是商业级的芯片,确定是程序加载成功,在出问题之前,IO的电压、复位信号都正常,出问题之后从晶振进FPGA的引脚口可以测到时钟信号,但外面能测到的FPGA引脚都没变化(其中一个是直接从晶振的时钟进来后分频输出查看也没有输出,此处不引入复位)

网友:
内核电压是否正常?电压纹波是否超过范围?
PROGRAM_B_2信号是否正常,DONE_2信号是高电平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压和电源都测试过,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你说的FPGA的两个配置引脚,确实是没有实际测试过,只是因为是ARM配置,从逻辑上分析过没有,我们实际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
会不会在高温下PCB板子有noise或spike,
使FPGA原始燒錄資料在, 但卻進入shutdown?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说不好,但在测量中也没发现有明显的干扰存在

网友:
这个是板子完全死了?还是只是逻辑出了问题?

网友:
程序完全没反应,倒不像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
之前使用Spartan 6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在温度过高的时候的确会出现时序的问题(但没有出现过chipscope采不到信号的现象),我的逻辑里使用了大量的并行走线和BRAM,不知道和你的逻辑是否相似?我的解决方案是采用多级delay chain的方法提高MTTF。
楼主能否提供两个信息以供更好的讨论:
1. Chipscope的采样频率?
2. 出现故障的前后逻辑和时序场景?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逻辑中使用了一组16位数据线和16位地址线,用到Block RAM较多,别的就是100M以太网接口、SPI、UART、IIC接口,使用Chipscope的采样速率是50M,除过以太网口用到过100M,其他所有的逻辑均使用50M时钟,出问题的时候,chipscope的信号时序忽然速率变快(是和arm连接的并口的时序),就再采样不到信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们在查是不是有什么外部原因导致FPGA的程序不运行,因为现在FPGA的配置是通过ARM来完成,正在检查这些接口有没有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针对你说的时序变快,我遇到过类似的时序不稳定的情况,建议提高chipscope的采样频率再看一下时序。经验上说,50MHz的采样频率只能比较好的看到10MHz以内的信号(过采样)。另外BRAM总的使用量是多少呢?

网友:
感觉是不是温度升高够,FPGA片内的PLL 失锁了,然后如果用PLL的lock信号作为复位,同时复位了整个FPGA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们根据大家建议测试过程中发现了问题,是晶振的问题,非常感谢大家建议,让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楼主:
我们根据大家的建议,在测试过程中发现是晶振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难发现,使用示波器测量出问题时候的板子上面的晶振,正常测试的时候,从示波器看着是有波形的,如果点试的时候会发现板子的晶振在出问题的时候是没有波形到FPGA芯片的,最后换了晶振之后,问题解决,在此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这个意思吗:
      晶振的时钟会突然没有输出,然后又会突然恢复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时钟重新出现之后,如果做好了复位,程序是不是可以继续跑了?

楼主(2018-05-11):
回复 网友F:

    这个时候的晶振靠外接触发,但实际作用看程序怎么配合,如果只是停振,不会造成逻辑上的错误,但是如果频率发生变化,这时候可能出现意外情况,不是做好复位的问题,而且工业应用中也不允许出现中断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