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寄生参数提取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8-04-10):
这是用calibre->runPEX之后,想要生成calibreView时出现的问题,不明白这个是什么原因,怎么修改,求大神指教?
(PEX顺利通过,有寄生参数,是tools->export calibreView时弹出这个问题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各位大神指点江山

网友:
看一下calibre的lvs语句中是否有如下语句:

MASK SVDB DIRECTORY "svdb" QUERY XCALIBRE
或者
MASK SVDB DIRECTORY "svdb" XRC QUERY

从提示报错看,是这句话的选项中似乎没有写QUERY。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设置时output没选calib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