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在fpga上搭建分辨率在50ps以内的延时链呢

楼主(2018-04-10):
项目的要求是延时单元的分辨率在50ps以内,但是可用的单元如lcell延时一个多纳秒,该用怎样的方式解决呢?

网友:
Can you please post the solution. This looks interesting.

网友:
这个跟器件有关系把

网友:
xilinx的有IOdelay,自己看一下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吉他哥,好久不见了!

网友:
你可以使用carry4进行延时,一个carry4的延时大概100ps,你也可以使用IOdelay。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一年基本上没有上论坛了,才抽出时间来

网友:
貌似fpga搞不定把,我记得CYCLONE 5最小可调延时就到30多ps了,并且这个可调延时单元不可靠,随温度变化很大,一般设计都不会使用。

网友:
xilinx有专门的延时单元,altera没找到有类似的功能,直接用cell做受器件型号、温度、走线影响很大,单个cell几十ps到上百ps都有可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延迟链条数不多可以用xilinx的iodelay,他家好像用200M参考频率生成的延迟,你可以通过调节参考频率修改iodelay的值。不过,要经过io。
muxcy单元也可以利用,每个muxcy肯定小于50ps,但是routing引入的变化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1、就是说在xilinx上比quartus更容易实现,采用专门的延时资源,可是怎么保证它的均匀性呢?
2、xilinx的时钟能达到要求吗?我们知道你250m时钟的周期为4n,怎么得到50ps的分辨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