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础问题,锁存器能异步复位吗?

楼主(2018-04-10):
代码中if语句没有覆盖所有情况下会引入锁存器,但是之前又有异步复位,那么这个异步复位还有效吗?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always @( posedge rxphyclk_int or posedge rxreset_rxphyclk ) begin

        if ( rxreset_rxphyclk ) begin

            write_err_cntr     <= #50 16'd0;

         end

         else begin

            if ( write_err_cntr != 16'hffff ) begin

                write_err_cntr <= #50 write_err_cntr +1;

         end

网友:
锁存器只在组合逻辑里会出现

always @( posedge rxphyclk_int )不论怎么写都是寄存器(非阻塞 赋值的情况下)

网友:
这是典型的描述触发器的代码风格,楼主所说仅在描述组合逻辑时才有效,不能混为一谈。
触发器本身就可以保持原状态,所以if  else不全正符合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