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A软件安装困惑

楼主(2018-04-10):
各位大侠:     大家好,我这边有一个压缩包是11.9的,解压后见图片中所示:

11.9工具示意图

11.9工具示意图

里面就是用来设置synopsys工具的license的。
     我是从另外一个服务器压缩过来的,到虚拟机后直接解压,如图中所示:
     小弟的困惑:
     该工具是否类似绿色版工具,免安装,可以在不同系统之间迁移?
     如果不是上面所说的,那么该如何安装呢,感觉该目录下全部都是命令,并不像是安装好的
     那位大哥知道这些,请不吝赐教,小弟先谢谢了

楼主:
上面的./sssverify是小弟自己敲进去的,感觉还是有反应的,所以可能该工具不需要从新安装,直接压缩打包就可以在不同系统之间迁移了,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有偿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2018-05-24):
这个问题有点太初级了,在论坛里下一个安装包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多试几次,不难的,有问题可以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