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有偿求助帖子违规吗?nlint vcs verdi破解不成,有偿求助?

楼主(2018-04-11):
刚想用vcs ; 已经装了nlint vcs verdi,
按论坛方法获得了license,并把nlint和verdi vcs的license合并了;但nlint vcs verdi的license破解不成功
运行verdi有如下提示

[username_1@simu_host1 Desktop]$ verdi
logDir = /home/username_1/Desktop/verdiLog

Verdi Release Verdi3_I-2014.03 (RH Linux x86_64/64bit) 02/11/2014
(C) 1999 - 2014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ww.synopsys.com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Licensed Products communicate with Synopsys servers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software updates, detecting software piracy and verifying that customers are
using Licensed Product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applicable License Key for such
Licensed Products. Synopsys will use information gathe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process to deliver software updates and pursue software pirates and
infringers.

rcfile = /EDA/Verdi3/etc/novas.rc
guiConfFile = /home/username_1/novas.conf
Could not checkout Verdi license. Use Verdi -licdebug for more information.
[username_1@simu_host1 Desktop]$

,搞了两天了  ,有偿求助 破解
微信american0909

楼主:
看了些资料,而nlint的license是 第一个,而verdi和vcs的license是第二个(verdi和vcs使用一个license),
这第一个和第二个 两个license是怎么弄呢 ?将第一个和第二个license合并成一个license,还是 让两个license分别独立存在,然后通过设置让这二者去起作用呢?

谁有空,帮个忙,有偿求助,

网友:
看你的nlint  verdi版本是不是snpslmd管理lic的,如不是另寻pj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哪能看出来  ?nlint是 nLint-201309,从这个版本号能看出来吗 ?
    不过我的scl是scl_11.9,verdi和vcs应该是用一个license就可以了吧 ?

楼主:
synopsys 的license 开头这里 老版本都是 DEAMON  snslmgrd /home/zy/synopsys/nlint201309/bin/snslmgrd
新版本 DEAMON都换成 VENDOR 了 ?

网友B:
论坛里都有的。可以用心搜索一下。
老版本的verdi和nLint是一种破解。被synopsys收购之后的新版本(2015版)吧,所有synopsys家的可以用同一个破解。

网友(2024-11-29):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都有的。可以用心搜索一下。
老版本的verdi和nLint是一种破解。被synopsys收购之后的新版本(2015版 ...

您好,请问您的意思是nlint2015的破解流程和synopsys的流程一样吗,也就是说只要破解了synopsys的许可证,nlint2015只需要解压和配置环境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