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ebug切换层次skill代码

楼主(2018-04-11):
新手刚开始学习skill,把公司前辈们留下的代码进行了更改,功能是进行选中层次的层次切换,其中有两个工艺,希望该程序在两个工艺中都能适用,代码如下,找不到错误,不会debug,求大神们指点
hiSetBindKey("Layout" "<key>1" "convertm2tom1()")
procedure(changeLayer()
let((tech tw tv)
tw=hiGetCurrentWindow()
tv=geGetEditCellView()
tech=ciCacheLibName(tv)
if(tech == "s18_tech"
then
procedure(convertm2tom1()
prog((cw cv selObjects i)
cw=hiGetCurrentWindow()
cv=geGetEditCellView()
selObjects=geGetSelSet(cv)
for(i 0 length(selObjects)-1
selObjects~>layerNum=70
);for
return(t)
);prog
);procedure
else
procedure(convertm2tom1()
prog((cw cv selObjects i)
cw=hiGetCurrentWindow()
cv=geGetEditCellView()
selObjects=geGetSelSet(cv)
for(i 0 length(selObjects)-1
selObjects~>layerNum=44
);for
return(t)
);prog
);procedure
);if
);let
);procedure

网友:
你报了个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报的错是: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1 column 5 of file *ciwInPort*
              *Error* lineread/read: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网友:
试试改成:
hiSetBindKey("Layout" "<key>1" "changeLayer()“)

网友:
LZ,hiSetBindKey("Layout" "<Key>1" "convertm2tom1()");;;;<Key>首字母需要大写的。

楼主(2018-05-17):
回复 网友B:

谢谢哦,我按你说的改了以后没有语法错误了。不过这个代码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正在继续优化中。。。。。。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提醒哦,我一直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已经改成大写了。我去查了一下以前的代码,有些用的大写有些用的小写,貌似都能用,看来是大小写都可以的。不过标准的layout bindkey里面是用的大写。

网友(2018-06-28):
回复 楼主:
Sorry no Chinese input at this computer.
Finally understand the purpose of your code. To be honest, I have not seen this kind of structure before: procedure inside procedure. Theoretically this can work, but you may end up with some issue due to different user cases.

I modify your code a little bit, have not really try this code yet, it should be easier to debug.

procedure(convertm2tom1()
prog((cw cv tech selObjects i layerMun)
  cw=hiGetCurrentWindow()
  cv=geGetEditCellView()
  selObjects=geGetSelSet(cv)

  tech=ciCacheLibName(cv)
  if(tech == "s18_tech" then

    layerNum = 70
  else
    layerNum = 44
  );if

  for(i 0 length(selObjects)-1
    selObjects~>layerNum=layerNum

  );for
  return(t)
);prog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key>1" "convertm2tom1()")

The thought is simple, you define the value of layerNum by detecting the technology.
And then apply to all the selected objects.

网友:
Debug 要使用SKILL IDE 调试才比较好定位

网友(2018-08-22):
非常感谢+1

网友(2022-09-05):
procedure(CCSpteSetVisible(layoutList "l")
let(()
pteSetActiveLpp(car(layersList))
pteSetNoneVisible(?panel "Layers")
foreach(layer layerList  pteSetVisible(layer t "Layer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