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andGap简并点仿真

楼主(2018-04-11):
大家好,想请教下关于Bandgap简并点仿真的问题。Bandgap电路如图1,我是把两个三极管的B极断开,VDD外部给一个DC值,在其中的一个三极管的B极加DC扫描,然后看另外一个三极管的BC极,仿真如图2,DC扫描电压和输出电压只有在1.2V一个交点。这样仿真简并点是否正确?只有一个交点,在零处没交点是否意味着不需要启动电路就可以启动?

楼主:
麻烦各位指教下,谢谢了

楼主:
别沉了啊。。。

楼主:
麻烦指点下啊。。

网友:
在零处没交点 意味着不需要启动电路就可以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问下对于图示的BandGap结构那样仿真简并点是否正确?

网友(2020-12-10):
请问一下楼主知道如何仿真简并点了吗?

网友:
有没有大神回答一下

网友:
加了启动电路后有可能带来新的简并点!!!!!!!!!!!!!

网友B(2023-07-28):
一般断点设置在高阻节点

网友C(2024-01-05):
请问楼主现在知道怎么仿真简并点了吗,请教一下咋仿

网友(2024-05-27):
从18年到24年,请问一下各位大佬如何仿简并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断点设置在高阻节点

请问大佬啥是高阻节点,是带隙运放的输出节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现在知道怎么仿真简并点了吗,请教一下咋仿

请问下你知道怎么仿真简并点了吗?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