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求助 calibre DRC rules

楼主(2018-04-11):
求助,calibre DRC和LVS规则文件编写时可以像dracula那样跑一下就可以显示规则文件里所有逻辑生成的层次吗?比如像图里那个S_NBL层是(S_NBL=AA   AND   NBL)得到的。求助在calibre怎么查看。

网友:
在规则文件中写:

print_S_NBL {
    copy S_NBL
}

然后运行calibre -drc  *.rule就可以看到S_NBL的图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好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