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delta行为级设计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8-04-11):
我是一名研究生,这几天导师让我开始学习sigma-delta 行为级设计仿真,但是在看别人设计的调制器的例子时,因为对MATLAB以及调制器的理解都不到位,所以MATLAB的代码一直看不明白,所以想在这里请教一下大神们,别太嫌弃问的问题太小白,实在是真正的新手,真的搞不懂。
open_system('sd2mod')

options=simset('InitialState', zeros(1,3), 'RelTol', 1e-3, 'MaxStep', 1/Fs);
sim('sd2mod', (N+Ntransient)/Fs, options);
% Starts Simulink simulation

这是运行simulink仿真模型的代码,但我对于中间那句话options=simset...实在是不理解 在网上查了好多关于这两个函数的资料,可并没啥作用。。
请问谁懂这句话?我看很多别人设计的调制器中都有这句话,可并没给出具体的解释,我现在只知道InitialState应该是指加载初始状态,RelTol是指相对误差,MaxStep是指最大步长,其他的就搞不清楚了。

还有这个:
nper=17;
Fin=nper*Fs/N;
% Input signal frequency (Fin = nper*Fs/N)

nper的意义是什么?Fin为何与它要建立这种等式关系?

网友:
1. 在matlab里面输入“help simset”可以看到帮组文档;
2. nper:输入信号的周期数;
3. 为了防止频谱泄露以及重复采用,输入信号的频率需要设置为fs/N的奇数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非常感谢,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了
还想追问一下,昨天晚上看到计算SNR和PSD那段代码中关于提取信号能量的语句,也有点看不明白了
signal=(N/sum(w))*sinusx(vout(1:N).*w,f,N);
% Extracts sinusoidal signal
其中 sinusx函数如下:
sinx=sin(2*pi*f*[1:n]);
cosx=cos(2*pi*f*[1:n]);
in=in(1:n);
a1=2*sinx.*in;
a=sum(a1)/n;
b1=2*cosx.*in;
b=sum(b1)/n;
outx=a.*sinx + b.*cosx;
我一开始理解为是通过傅里叶级数用输入信号频率“重造”一个输入信号输出,但这段代码似乎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却怎么都看不懂它是怎么将调制器输出信号中的有用信号抽取出来的。希望您能帮我看一下,指点一二,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
很多 设计的调制器中都有这句话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部分我以前也没有看过,或许你可以试试这部分代码写成一般的数学公式再看看是否容易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我也知道都有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