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并行PRBS15 求助

楼主(2018-04-11):
小弟遇到一个棘手问题,求各位大侠帮忙解答一下。

1. PRBS15 是15 bit lfsr,如果种子是16bits,要怎么对应。

2. 并行PRBS15 算法如下,这个公式要怎么理解。是和串行PRBS15相关的,但是有什么关系呢?

lfsr_o= {(lfsr_i[3:2]^lfsr_i[1:0]),(lfsr_i[14]^lfsr[1]^lfsr[0]),(lfsr_i[14:2]^lfsr_i[13:1])};

多谢多谢

网友:
SEED只是让LFSR强制跳到某个初始状态,而且应该对应于某笔输入数据的特征值。可以从16 bit中摘出变化程度最大的15bit即可,例如bit[15:1], 或者{bit[15],bit[14:0]}等等。
串行LFSR迭代15次即是并行算法,网上各种推导,思路都是 f(n) = f(f(n-1)) = ...一路下去即可

网友:
你这个16应该对应的是并行度,即每个cycle产生16bit的码,这个与PRBS公式无关。
16位并行实现的时候,刚好需要16个寄存器,对应16bit的种子。

另外,你这个PRBS15的多项式是多少?一般XOR操作没你写的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