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环境的设置

楼主(2018-04-11):
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步骤都差不多,可是在设置setup文件的时候,不清楚那几个library应该用哪些,有人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

网友:
我也刚接触,说说我的理解。全数字逻辑的话,其实只要target library就可以了。symbol library在用design_vision看网表的时候有用。link library一般是模拟的库和IO库。synthetic library是dc自带的库,常用的是standard.sldb和dw_foundation.sldb,不指定的话,dc好像也会自动找到这两个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 target library一般使用哪个呢?一般这个库是去synposys官网下载吗?
不好意思,我们完全没有电路知识基础,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你要走的流片foundry厂提供的。比如这个帖子给了SMIC 0.18的库。
http://bbs.eetop.cn/thread-408761-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