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虚拟机的linux系统中安装Calibre2015报错:file too large?

楼主(2018-04-11):
最近在虚拟机的linux系统中安装Calibre2015时,出现了奇怪的错误:file too large,如下图所示:

请论坛的朋友们帮忙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自己来顶下。为啥大家装calibre的时候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

网友:
calibre不是直接运行这个文件安装的,mentor有自己的安装程序

网友(2018-06-30):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2018-08-21):
楼主有解决了吗?求助呀~~~~

网友(2018-10-28):
可能是linuxOS的版本比较低,大于2G的文件无法直接解析,一个办法是换一个新一点的LinuxOS,另外一个办法要找Mentor的Install.ixl图形化安装,但要4.0以上的版本,网上能找到的都是3.0的版本。当然了如果你是Linux高手,可以将文件分割,我没有试过,网上大神说是可以分割后在进行解析。